[内存维修]
向贝贝版主请教

楼主(2009-09-24):
向贝贝版主请教

我手上有几根内存条,就是能点亮,用RST测试均正常。但是放在一块集成显卡的主板上会出现花屏与死机。或系统引导不下去,或不能进BIOS设置界面。

用RST测,显示均正常。

   还有一根能引导系统,就是一进系统就蓝屏,用RST测也是正常。

   不知贝贝版主,有什么办法?

网友:
一是刷SPD,二是用JACKY软件再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