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P4VXASD2开机无反应

楼主(2009-09-24):
主板型号:ECS P4VXASD2
故障现象:插上电源后,按开机键没有反应.测开机针有3.3V.南桥是VIA 8233的,晶振上一脚是0.75一脚是0.92,南桥3.3SB也正常.ATX旁的三极管也是好的,不知道是那里的问题.还有就是这块板上用的IO是IT8705F,不知道它参不参与开机.请高手指点一下.这是个二修板,IO被人换过,但是我觉得8233的开机是不经过IO的吧

网友:
8705不管开机的
检查32.768是否起振,(准确点要量波形,不只是量电压)
如果3.3VSB正常,开机针电压正常,分别从ATX PS-ON和开机针开始跑线路…………
外围原件是好的话,那有可能是南桥挂了

网友:
查南桥两组待机电压 3.3V 2.5V 是否正常 然后跑下开机电路 然后触发下 看开机电路该拉低的有没有拉低
VIS是南桥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