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15GV怪问题

楼主(2009-09-24):
上假负载,核心电压是0,参考电压1.2,复位电压0.28.
上C2.66CPU,核心电压是1.38,诊断卡复位灯熄的,不走字.
两级电压芯片,RT9245和9602
老大们,这几天都没修好几片主板,求助啊.....!!

网友:
看看其他供电正不正常  说详细一点

网友:
只要上CPU有电压就行,假负载只是工具!
电压应该正常,就当不跑代码来修吧

网友:
这种板子CPU座子空焊几率非常大,如果各路电压都正常的话,用里压座子看看

网友:
CPU座是穿刺的,不存在虚焊的问题

网友:
现在作为不跑码来修,但是我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CPU电压正常,内存供电正常,北桥供电正常,还有哪些测试点呢???我好急。。。。。。。。。。。。

网友:
刷个BIOS看下

网友:
复位电压不对,你查复位好了,上诊断卡复位灯是否闪一下。

网友:
复位灯不闪

网友:
刷BIOS,换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