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星G22W维修。。。。

楼主(2009-09-24):
前段时间接到一客户的显示器,三星G22W,21.6寸

拿来的时候,开机闪下,就灭,所以判断是高压板问题,让客户留下来,

第二天换上高压板,开机还是不行,还是老故障。。。。这时感觉是灯管问题,

但自己换灯管换的很少,怕换不好,所以发给我这边一个专修液晶的看看,

到他那他鉴定说不是灯管问题,也不是高压板问题,是屏的问题,当时傻了。。。

他说可以修,有90%的把握,我就让修了,过了几天给我回话说,屏不能修了,屏的主控芯片没有,代用的不行,是花屏!

所以又发回来 了,,,

回来后,点亮,的确不闪了,花屏!

我把屏拆开看了下,也不知真的换芯片还是他在忽悠我,看不出来有换过的痕迹

请问各位这种情况该怎么修下去

我传几幅图,各位看下,该咋办

这是屏的型号

这是主控芯片

这是屏的主控芯片,不知是原装的还是他给换的

点亮后虽然是白色的,但仔细看,屏里面有很多数线,拍摄技术不佳,没有拍出来线

网友:
三星的液晶用的是中华屏?我觉得只要不是你的朋友或非常信任的人,在发给别人修之前,自己要先知道这个机子所用部件的所有情况。我是怕。。。。。去的是A回来的是B

网友:
看了下,感觉他没有更换芯片啊,驱动板的故障比较多点吧。

网友:
三星的液晶用的是中华屏?我觉得只要不是你的朋友或非常信任的人,在发给别人修之前,自己要先知道这个机子所用部件的所有情况。我是怕。。。。。去的是A回来的是B
引用 网友A:

屏是没换过,我都有记录,序列号都对!

网友:
看了下,感觉他没有更换芯片啊,驱动板的故障比较多点吧。
引用 网友B:

进个驱动板试下!

网友:
聪明的人换屏不会换整块的,只把玻璃对调,所以你就会看不出来,以我多年的维修经验,这个芯片是没换过的。

网友:
聪明的人换屏不会换整块的,只把玻璃对调,所以你就会看不出来,以我多年的维修经验,这个芯片是没换过的。
引用 网友C:

你 的意思,屏已经换了,只是外表没换!

这样的屏还能修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是么   在同行之间不可能玩那么明显的事情哦,其实有没有换玻璃也可以看得出来哦
   大家都是搞维修的,有没有拆过难道还会看不出来。。。呵呵  自己仔细看看就知道了哦

网友:
怎么说呢   一个简单的故障应该很好区分是那里的问题哦
   你自己可以用外接灯管试不就知道是那里的问题哦。。。。
  屏的故障导致这种开机就灭的问题不多吧,你那个维修朋友打包票说是屏的问题又没修好,呵呵有点问题哦

网友:
哎,巨汗。。。
换玻璃……换好了行,换不好就砸了,进了点灰尘啥的。。。

网友:
反正有怪怪的感觉  开始还说有九成把握   现在看又没换过蕊片  不对劲  屏坏会是那种情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