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通电

楼主(2009-09-24):
一精英代工的宏基845主板不通电,开机针脚没电压,但电源指示灯针脚有电压。因为开机针脚不知道跑哪去了,查不到线路,所以就无从下手了。望各位指点一二。

网友:
开关真应该通过一个电阻或者三极管进IO,南桥,门控等

网友:
跑一下线路,开机针的上拉电阻一般在开机针附近
另外先检查一下3VSB正常不?

网友:
3VSB有,开机针脚就是跑不出啊,不知道接哪去了,还有就是电源指示灯怎么会有3V的电压,不明白。

网友:
如果是IO 是83627HF的跑68脚到开机排针的线路如果有门电路看门电路到开机排针的线路

网友:
I\O8705的,中间没有门电路。那板 我没修了,后来我仔细看了下,可能是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