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跑码C1-50-FF

楼主(2009-09-24):
有块技嘉939的主板,型号是K8NSC-939,开机跑码C1-50-FF,是不是BIOS芯片损坏啊
希望高手指点一下哪里的问题

网友:
跑C1-50的桥虚汗的也比较多啊

网友:
你上负载看下CPU复位正常不,正常的应该是会有跳变的,不正常的话应该是北桥的问题,如果没有复位是NV芯片组的跟BIOS有关系

网友:
上假负载正常,桥用手压没有反应,试下加焊桥怎么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来假负载也蛮有用的,新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