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7F是什么的原因

楼主(2009-09-24):
今天修的主板是主供电的故障修好发现有测试卡检测发现跑7F是什么的原因

网友:
7f一般都亮了吧,不亮就是显卡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每个板的最终跑码数不一样的,如果能显示就可以了,不显示就查显卡部分 或清下COMS 刷个BIOS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亮了啊,查一下显卡吧,是不是北桥空焊啊,压一下试试

网友:
你开机就7F还是跑到7F

网友:
6楼说的很对,另外7F一般是显卡不过。

网友:
引起显卡不过的原因有那些是主供电吗

网友:
如果点不亮,应该是显卡的问题,然后查一下显卡的供电吧!

网友:
内存,键盘,桥

网友: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   就是开机跑吗正常  跑到7F就停   显示器也没显示  我换过显卡也不行。。。

网友:
先刷一下bios吧。

网友:
应该是显卡 要不就是北桥

网友:
7F是正常代码~~表示主板检测已OK
在不亮机的话就是显卡部分的问题了

网友:
7f这个代码一般的主板就亮了  这代码要是加电就出现  实际上和FF是一样的 要是从C1或D3跑到7F一般主板就是亮的了  亮的主板就不要看代码了  我们用的POST卡一般是没有跑完代码就停到26或7F等代码  但是主板依然是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