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N610C 不开机,,,!!!!!!!测试卡跑乱码

楼主(2009-09-24):
COMPAQ N610C 不开机,,,待机电流0。02A ,不插内存,测试卡跑E1,是内存不过, 插上内存,用上测试卡,跑乱码,电流表能跑到1。03A左右,就是不显示,往下怎么检测
不开机
内存不过
不显示

网友:
待机电流大,先找待机部分有没有短路的。然后接一下外接显示器看看机器屏部分是不是正常。还有你可以说说测试卡变几下吗

网友:
天天维修网
我把好机子跑了一下电流大概1.1就是正常的 看看你的是不是机子亮了 外接好像切换不了
我的N610c更郁闷 电源板 cpu供电都短路 修好后开机能听见进系统的声音 屏不显外接也不行。查屏供电没有,侧的一个mos管坏更换后屏是花的
从另一台同样的机子上拆的屏(连同屏线)还是不行,郁闷中。。。。。。难道显挂了,高手确认一下,好买个显卡试试!!!

网友:
通病相怜啊,我的COMPAQ 2800表现一模一样,修好后一定告诉我!

网友:
我会一直关注这个帖子的。15094307865 修好后给我发短信,重谢!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类似的故障,我刷个bios就好了

网友:
这问题我也遇到过。记得好象是北桥问题。

网友:
编程器用的bios文件找不到啊

网友:
有可能是北桥你还是做个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