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片V星(MS-72244)K9V主板跑41

楼主(2009-09-24):
本人碰到多片V星(MS-72244)K9V主板跑41,刷bios、换io故障不变.cpu、芯片组供电正常,请高手指点。

网友:
是MS-7224,打错了

网友:
K9V Neo-V
支持CPU类型 支持AM2 940系列处理器
前端总线频率 支持800MHz,1000MHz前端总线
HyperTransport总线技术 支持HyperTransport总线技术
北桥芯片 VIA K8T890
芯片组系列 VIA系列
南桥芯片 VIA VT8237R PLUS
支持内存类型 DDR2
。。。。。。。。。

41且 滴滴滴长响声

一般为 内存 或 BIOS!

网友:
压一下桥看哈

网友:
跑41一般都是BIOS呀   刷好没   不行换个BIOS芯片在刷

网友:
跑41都是BIOS的问题,或者你可以换根内存试下。

网友:
COM IC 也会引起跑41  前几天修到过

网友:
故障已解决,是内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