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7300LE-GD2 128M F37开机黑屏,键盘灯亮.请高手帮我看看

楼主(2009-09-24):
开机黑屏,但键盘灯亮,检测卡跑码也比较正常,看检测卡会重新跑码,先加焊GPU,上机测试效果还是一样黑屏,型号是Pm25L LV512的,就从坏的显卡上换一个Pm25L LV512的上去就亮了,就去买了5个型号是Pm25L LV512的IC回来.然后装上了都不亮.请高手帮我看看

网友:
请高手帮我看

网友:
基本的工作条件有没有呀?什么都没说,怎么帮你呀?还有,你换的那个东西要写数据进去才能用的

网友:
请问用什么进行刷写BIOS呢~谢谢

网友:
bios 芯片坏了
更换芯片要刷入bios才会亮
呵呵

网友:
用编程器把BIOS内容重新刷写一遍。

网友:
把能启动的那片BIOS芯片里的内容写到新买的几片BIOS芯片上,再焊上去

网友:
用那中编程器好啊.我要买那只好~

网友:
买回来的IC得重新写BIOS程序

网友:
25 能刷就可以

网友:
这中编程器能用吗!!

网友:
.,/可以量一下
金手指上的对地值

网友:
把好的显卡上的BIOS备份出来,主板上用PCI显卡带到显示,然后运行程序刷进坏显卡的BIOS,论坛里有例子,编程器免了.

网友:
明显,BIOS资料丢失引起故障。
买的新的BIOS需要写入数据进去才能开机正常,使用NVFLASH备份BIOS再写入BIOS,不需要编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