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20黑屏

楼主(2009-09-24):
我有一台HP 520
笔记本
,开机6,7分钟后自动黑屏,外接显示器显示正常。
初步判断是高压板问题,不知道是哪种高压板可以替换?
笔记本

网友:
有通用的.可以改一下.

网友:
你看一下 供电 亮度 使能 GND 满足不 (不要忘记休眠建)

网友:
高压板,屏,都要看一下/

网友:
先查清楚 不一定是高压板

网友:
我拆开来又重新装上去,开机开了一天也没有黑屏过。
不知道是不是屏开关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哪里接触不好。

网友:
是屏开关问题

网友:
是接触的问题,这个再维修中是常见的事情

网友:
恩 很有可能是黑屏开关的问题

网友:
感觉不是很明白你们说的,暗屏有可能是高压板的问题,黑屏怎么和它有关系。

网友:
那也有可能就是那松了你从新安装一遍就好了呗
无成本维修了

网友:
灯管与高压板连接松了的原因。我遇到过两次

网友:
我建意先确定一下是暗屏还是黑屏吧。。如果是暗屏而以的话就直接换灯管吧

网友:
如果是暗屏而以的话就直接换灯管或高压板

网友:
开机 5-6 分 主要检查 高压板 和灯管 你可以外接一根灯管测试一下。

网友:
先查下亮度控制信号有没有电压,在看高压板和屏有没有坏。

网友:
不是回帖,是楼党指挥枪的成名作——大雪封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