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路英文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09-09-24):
16VSRC 、DOCK PWR16 、VINT16 、PCMCIA、PORTPROTECTION 、SMARTCARDS、VCC、VCCMCH、AD+IN、M-BAT-PWR、BAT-PRW12、BATOUT-DRV 、M2DRV、DCBATOUT+、OUT、VCCSW-BAT-A 、VCC3SW-VR3IN、VCC3SW、BAT-PWR、VCCSWSD-MASK、-PWRSHUTDOW、PCIN-DRV
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新手啊  这是电路图里各项电压的名称而已  建议找了老师问下。。。像16VSRC 、DOCK PWR16 、VINT16这些仅仅是不同的地方的16V的标记,去的方向也不一样 为了区分用的,,,,VCC3SW-VR3IN、VCC3SW这些也是3V不同的地方的电压的标记而已,可能有产生的先后的问题。。为了标记。。。。其他的自己琢磨吧  说不明白 找个懂电路图的给你全盘讲下就OKl饿

网友:
英文单词的缩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