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400 不触发

楼主(2009-09-24):
机子本来是正常,由于雷击不能上网,拆下发现风扇不转,拉个5V过去,把板子上的SMSC EMS4000-FZG给烧了,换了个芯片后,再开电流从0。01到0。04,查了板上无3。3V, 5V电压,只有几个电容19V,开关处3。3V有,现在在线等高手解答。
芯片
不触发

网友:
那个芯片是专门控制风扇的,跟触发没有关系的。你可以把那个芯片取下来触发试下,在说笔记本的风扇一般都是温控的啊。它很热的时候才会转的啊。那个是正常的啊。

网友:
又是一起典型的人为损坏! 如果那个芯片烧了 后面I/O和南桥也有危险,人为故障最难修!

网友:
现在按下开关,电流只有0.04,放开又到0.01

网友:
背面有两个SMSC NEC5004-NU SMSC ECE5011-NU 两具哪一个是IO呢,确定是IO和桥的问题吗,别的CPU管理芯片会不会坏呢

网友:
建议不要上来就拉供电 要不烧的可就会更厉害了 期待解决

网友:
原先是上网不能上雷击的,我拆下看风扇不能转,拉了个5V,就掉电了,就把线接在风扇红线上,别一端在主板上找,就冒烟了,把SMSC EMC4000 FZG给烧了,电流只有0。01。按下开关到0。04,现在没IO芯片,SMSC NEC5004-NU这个EC是带程序的 还要写程序进去吗

网友:
SMSC NEC5004-NU这个EC是带程序的 还要写程序进去吗

网友:
3v,5v不知道从哪入手现在,还是先换GBM

网友:
牛大侠?不会是你刘伟吧?o(∩_∩)o...哈哈!

网友:
不是的啊,帮忙找下思路

网友:
下次要拉5V给风扇必须要先切断风扇红线的原供电啊,不然直接拉肯定烧风扇控制电路啦!像HP 3000的和2000的改风扇长转我都是把原供电线路切断了再飞USB的5V,从来没出过问题,HP v3000等风扇附近(记得是在风扇接头的左边附近就有一个USB5V)。你看看是不是网卡坏了引起不开机。

网友:
我上次有个同事从USB那拉了个5V也把机子给弄烧了,太郁闷了,不知道要从哪拉才行,我在5V电感上拉的,就是没切5V,测过没电压以为可以就把板给烧了

网友:
没切断5V风扇

网友:
测到SMSC NEC5004-NU
SMSC ECE5011-NU 傍边有电容短路,拆下后不短,把南桥也拆下,C407也短路,都拆下不短了,不知道还会有什么烧掉,跟南桥相边的

网友:
把两个SMSC,南桥都换了,现在3.3v 5v出来了,还是不触发,测到CPU没电压,是怎么问事呢,要怎么往下查呢???

网友:
重点查查5V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