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奇怪高压故障,望大家指点!!!

楼主(2009-09-24):
一台联想笔记本,开机屏暗,只有点影子,判断是高压或灯管的问题,拆开B壳,测的高压板上有供电入,但是保险不通,更换后以为问题解决,但是更换保险后,开机通电一下就自动断电了。现在就更换通用版,但是现在有个奇怪的问题,如果接上高压板,按开机键后,指示灯不亮,不能开机,但是高压板上电压只有13V,并不断降低。原来是18V的,如果不接高压板,则可以正常开机,不知道是那里有问题了。

网友:
高压部分有短路吧

网友:
可以确定是高压断路了!

网友:
同意楼上各位的意见 应该是那处有短路的 或者虚焊的地方,导致电压不断的降低,保险坏了一定有其原因 最好是查出短路部分 再换保险 这样才是真的保险

网友:
断路了怎么不接高压板的时候有18V的电压呢?他是接上高压后电压变低,不开机。

网友:
高压后短路,接上高压后就把它拉低了.不接就是正常的.查下你屏上是不是有短路吧.

网友:
电池正常、

网友:
若确认换上的通用条没接错线的话,查下主板上控制高压条工作电压的管子.

网友:
如果确定高压板没问题,可以替换屏线试下

网友:
可能是屏线在里面尤为断的现象1

网友:
应该是高压供电的管子有问题,一带负载会将VIN拉低,从而导致不触发。不知是否旭日410的机器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有短路,电容漏电,拉低了供电

网友:
高压板是坏的,有短路,或是接线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