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修复双敏UNF4SLI-754主板心得

楼主(2009-09-24):
本板是用NF4的单芯片,开机CPU不工作通病是桥脱焊引起,本人以前修过此同一型号的主板很多,基本上就是桥的问题。上CPU带灯测试座测试,灯全亮正常。上假负载测试,有CPU核心供电,但无复位,按NF4芯片组的一般维修经验来说,就是桥。正准备重做桥。但实然间发现此板时发现桥上是散热是用的风扇,而且风扇转速正常。心想桥上散热是正常的,脱焊的机率应该很小,于是就开如测各组电压,发现有一电感上无电压输出,此组电压应该是给桥供电,看来是桥少一组供电引起。如下图,经测量此电路是由RT9214电源管理芯片组成的一个电压转换电路,测得RT9214输入正常,无输出,外围MOS管也正常,觉得就是RT9214损坏,换RT9214,再测量,输出电感端有电压输出,上CPU测试,开机跑码正常,顺利点亮。顺便提上传RT9124图纸,提醒一下做维修的朋友,NF4的芯片虽然脱焊多,但也要注意多检测一下外围。

网友:
LZ说的很对,不能看到是NF4的就去加焊桥。虽然他是NF4也应该朝流程来~~
1目测
2测短路
3上电测全板电压
4.。。。

网友:
判定桥挂前测奇供电是当然要的啦!!!

网友:
今天就遇到了楼主的问题了 呵呵
我的不是单芯片 我的是EMS P4M800-M7

网友:
就是,如果桥供电都没查就去换桥,就有点冲动了~

网友(2009-12-24):
感谢LZ的脚位图,

网友:
昂达N61G的主板很多是9202的问题,也可以用6520来待换,还用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桥坏了也会引起1.2V没的。。

网友:
楼主是太急了,看了NF的桥不跑码就认为是桥空焊。在压桥还是得先按流程来修啊,还是得先量量各电压正常否,在考虑压桥或换桥。

网友:
RT9214这是老生常谈了

网友:
修版还是不能太盲目

网友:
之前遇到过把桥做了以后,发现是32.768的谐振电容坏了。一般NF4的芯片,大多都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