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LM700 液晶显示器怎样拆解?

楼主(2009-09-24):
TCL LM700 液晶显示器怎样拆解?
请问各位高手,一台TCL LM700 液晶显示器自动关机,去掉固定螺丝后不知如何打开,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用硬卡片插入液晶显示器四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拆开了,一直以为中国的模具较差,这次见识了,结实紧聚,好。

网友:
检查了主控板和高压板,似乎没发现问题,是否按键问题?(故障现象为开机后会自动关机,然后会自动开机,开机一段时间后可正常好长时间)。外接12V电源变压器打开检查未发现有爆电容的现象,空载测量电压12V正常。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可以先用通用按健板代用下,我碰到过AUTO自动触发的显示器了。都是换了按键板才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