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机装系统怎么设置??

楼主(2009-09-24):
hp 戴尔 联想这些品牌装系统,一般都装不进,要怎么设置,
去BOIS里面把硬盘模式从AHCI改为ATA
cpu 2级缓存关
pe装系统,不知道跟这些有关系没有,还跟那里有关系,
cpu
戴尔
硬盘
联想

网友:
开机按F12选择CDROM启动即可。

网友:
用支持SATA的系统光盘,什么都不用设就过去了,如果说BIOS都不会设的话,想装系统的话怕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