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来讨论下通过IO83627开机的电路

楼主(2009-09-24):
W83627HF开机流程

这个是断箭写的
这里我有几点疑惑,所以我又发一遍来给大家讨论一下

下面的是断箭写的W83627HF开机流程检测流程

第一:南桥的3VSB一定要有,最多的就是由1117分压得到,打值如果中间脚(一般为输出)对地的话,99%为南桥坏。
        集成的网卡也需要3VSB,短路的情况比较少见。

第二:32.768的晶振要起振,可通过波形来判断。或者用万用表测量其两脚的压差,这个方法基本准确。

第三:83627的61脚要有5VSB,如果没有,查ATX9PIN到83627的61脚的线路。

第四:PS-ON开关上要有3。3或5V的电压,没有的话先查5VSB到PS-ON的线路。
        看跳线帽是否有3V左右的电压,最好不要低于2V。
        如果没有,电池和打跳线帽中间的PIN,如果跳线中间的PIN打值对地短路,南桥挂。

第五:以条件都正常后,就可以触发了,就是短接PS-ON,懂了吧。
        83627的68PIN应有跳变,没有就查68PIN到PS-ON的线路

第六:看67PIN是否有3。3V到0的跳变。
        注意了,3。3V在没触发之前就有,如果没有就可以挑开67PIN,量进南桥的这一端,如果有电压,直接换IO,如果没有,南桥挂。

我记得有一位朋友发了这样的一个帖子是说开机针上的电压和怎么和ATX9脚相连的
图一

图二

ATX的9脚应该和开机针的其中一个脚相连吧(中间可能有别的元器件(能有些什么元器件呢?))

这里的电压应该是3.3V吧,如果不是这个电压说明什么?
还有这脚和83627的68脚相连吧(怎么连发?),要是83627坏了能不能把电压拉低?

工作时序

83627的引脚定义

网友:
很简单的电路 开机电路和复位电路都会有跳变

83627我想应该是这样的 开机键一头直接或通过电阻接地 开机键的另一头接个上拉电阻与ATX的第九脚相连 不管怎么设计 ATX第九脚的电压不会被拉低 因为这个电压太重要了 开机键有可能会直接连通IO的第六十八脚 也就是说IO的六十八脚绝对不会直接连着ATX的第九脚 这中间可能有一个或几个上拉电阻 也可能是三级管
然后IO的67脚会连着南桥 然后南桥会在出来一条线连着IO的七十三脚 然后IO72脚会出来个低电平 拉低ATX的14脚 然后ATX输出5V 12V -12V 3.3V的电压 完成开机

68脚的跳变是 高→低→高
67脚的跳变是 高→低→高
73脚的跳变是 低→高
72脚的跳变是 高→低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中间可能会有些乱七八糟的原件 三级管 电阻什么的
不触发人家都说很好修的

网友:
我今天就修到一块板子,IO就是用这个型号的,电路都差不多,
但是我通电测开机针的电压就是被拉低(有1V左右)
我就跑这个电路 我跑了有2个多小时都没有跑通
我给郁闷死了

网友:
写得很详细,谢谢楼主的!

网友:
每块主板都有这样普及的芯片,smsc的复杂一些,不知断箭能否介绍一下,尤其是cpu fan 转速控制的电路。谢谢

网友:
一般开机排针上的电压是5VSB直接通过电阻过来或5VSB通过1117转换成3.3VSB而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写的真是太详细了,一针见血!

网友:
正好我手头有块杂牌865的板子,不开机,奇怪的是用表笔碰到83627G-AW 70 脚(RSMRST#)的时候自动开机,但是FF,用强行开机的方法也是FF,不知道是不是南桥挂掉了,用的是82801EB南桥芯片,示波器测过32.768 波形正常,3.3Vsb也正常
请高手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