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sc的IO如何测量48MHz时钟

楼主(2009-09-24):
修一块Intel原装主板的USB,供电正常,DATA+,DATA-对地阻值都正常。就是USB识别不了。
想测试一下48M时钟,看了LPC47M172的PDF,没有发现有48M的管脚。
Winbond的都有48M的测试点。请问各位知道是在什么点测试48MHZ频率啊?

网友:
看来只能从时钟芯片入手了。
明天去测试下时钟芯片的48M MHz

网友:
找时钟芯片的PDF测。
intel板子USB不能用可能是南桥内部的USB控制器损坏

网友:
时钟的pdf可不太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