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电脑通过自检,不进入系统的处理

楼主(2009-09-24):
台组装机,开机自检正常,进入不了滚动条界面,怀疑硬盘损坏,更换后故障依旧,可以从光驱启动,就是无法进入硬盘启动,IDE线换了也不行,最后只有怀疑IDE口有问题了,和光驱口调换一下,故障依旧。coms放电,清洗内存,就是不好,实在没招了。在维修时误拿了其他机上的内存,竟然正常了,以为好了,换回原机内存,故障重现,这才知道是内存惹的祸,望广大同行借鉴一下,希望对你们有用

网友:
借鉴,这个电脑的 内存肯定是个杂牌的!

网友:
呵呵。。这种故障没见过。。

网友:
常事啊   有的坏内存过自检没有问题  但当数据写入坏区时就不动或蓝屏了    我见过好多啊

网友:
见过,闪前两天,进XP就重启,GHOST XP检测硬件完毕就死机,原版也不行,最后换内存好了,再提示一下,联想机有的内存不能GHOST,只能用原装的,更换内存就可GHOST,

网友:
这个倒是见过几回,有时安装系统是会报“无法读取XXXX。dll”的错误,也是内存有问题。

网友:
正常,如果你把bios里面的快速自检关闭就可以知道问题出在内存了。呵,

网友:
不是过了自检了吗?内存条是怎样过的?迷忽啦。

网友:
这种故障我见过的,就是内存的问题,你测试一下内存!我遇过好几次了

网友(2009-10-24):
学习一下。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
楼主说的不错,我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遇到很多,基本上都是先换内存再试的。

网友(2010-07-21):
我遇到客户来装系统,开机提示屏的左上解有几行字,大概意思就是SYS32文件夹下的文件丢失,需要装入光盘按R修复,重装系统后正常拿走,第二天又来,看内存是金士顿内存,换一条OK
前天又来一个,说是装系统会不时报错,但不影响安装,一般提示C:\***     或者D:\Program**
进系统后,几乎装什么软件都报错,QQ,播放器,大游戏,小游戏等等,装个淘宝插件也报,
根据经验怀疑北桥,用手摸巨烫,但是并没有立即宣布北桥坏,替换法换掉客户的内存(客户只带了主板和内存,电源,CPU,风扇都是我们店里的,显卡是集成),一拔内存,嘎嘎,一面内存的一个颗料很烫,就在靠近北桥的地方,北桥和内存槽是有一定距离的,不会是北桥发热而把内存烤烫,干紧换内存,下QQ,QQ堂,斗地主,一切正常,再摸北桥,温度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