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暗屏

楼主(2009-09-24):
三星X11的笔记本开机能看见 三星的LOGO 然后就暗屏了,更换了 高压条问题依旧,这是什么问题,可能是灯管的问题么?

网友:
我有个东芝的,也是这个样子,,
我的直接全暗的
在网查了一下,说是连线有脱焊,, 你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能出LOGO,就肯定不是灯管的原因,你检查一下别的原因,很有可能是保护了

网友:
是不是高压条用锡箔纸包着的,如果包着把锡箔纸去掉,可能有点短路。

网友:
笔记本没有锡箔纸包着的,外接显示器没有问题! 就是开机看见LOGO 后就暗屏了!! 是不是还是高压板不好呢?

网友:
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高压,一种是灯管

网友:
高压用外接灯管试试, 如果没问题就查查灯管的接头, 再没问题就换灯管!

网友:
灯管接头嫌疑很大  以前修过

网友:
先外接灯管试试。

网友:
问哈  频暗看的到字不  新手。。。

网友: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 啊      把经验分享一下嘛

网友:
灯管的问题,你换一个试试

网友:
请先确定是板问题好是屏问题? CRT 和LCD 并不穿一条裤子,那是两码事。
   这种暗频的修得多了。主板问题。 LCD_VDD_3V
这就是暗屏信号。中间有很多管子电阻连显卡,有一个有问题都会暗屏。

网友:
先搞一根高压条试下灯管,在量下高压条工作条,件判断是哪部分问题就好修了

网友:
不要只换高压板,查下高压板的工作条件 供电 GND  开启信号 调节脚

网友:
这种情况可能灯管连接线有一根线虚焊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