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芯片怎样代换?

楼主(2009-09-24):
主板不认盘,用手摸时钟芯片发烫,想代换时钟芯片,但没有原装的时钟芯片,时钟芯片的型号是ICS UA830276,不知道可用哪个型号的时钟芯片代换此芯片,是不是时钟芯片都一样呀?有知道的朋友吗?谢谢!
芯片

网友:
一般情况下原型号代换的

网友:
一般情况下,时钟发烫属正常吧?

网友:
同意楼上,时钟没温度那才是坏了,看是不是烫得连手指都放不住。真是那样的话可能是坏了。

网友:
楼主,我有点不明白,主板不认盘?这么说主板是在亮机的情况下你才知道它不认盘喽?既然主板已经工作了你去怀疑时钟又是什么意思呢?就算主板有问题那也应该是同南桥的关系吧!不认盘的话找其它原因吧

网友:
原值代换
把时钟暂时放在一边,先考虑IDE的复位和信号脚的对地值.

网友:
必须原型号代换,否则不行。

网友:
如果你的硬盘完好的话,不认盘,可能是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