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故障

楼主(2009-09-24):
今天接手一台唯一19显示器,灯管一亮就灭,高压为电源一体板,经过换芯片跟变压器,电容,还是没能解决问题,实在没办法了,把灯管接口边上的四个蓝色小电容换了,故障排除。

网友:
厉害哦  这4个中肯定有几个是坏的   不过这种故障我没修到过,比较少哦
唯一什么型号的??

网友:
呵呵,我还是第一次遇到你这样的情况,但我还是学习了啊?呵呵…………一般人是不会这样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