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完液晶通用板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9-09-24):
换完液晶驱动板后 接上电视盒测试,色彩不稳定 有点抖 并且有好多红色的小点

网友:
那你要刷一下驱动板的程序

网友:
解决了  是屏线的事

网友:
是线接触不好吧;;应该重新插下是可以的``

网友:
楼主比较幸运哦

网友:
屏线和信号线还有程序都会出现LZ所说的情况的~

网友:
是啊,还有一种情况看是不是VGA线的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