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杂牌板复位灯常亮

楼主(2009-09-24):
今天遇到一块865的板子,能开机,但复位灯常亮,发现内存供电不正常,包括上拉电压都偏低,查到旁边一八脚芯片,其中一边四脚并为一脚,由3.3直接拉过来,另一边有一脚给上拉,只有0.8V,有一脚与MOS管的输出脚是连在起给内存主供电的,但是实际电路中,MOS管的S有2.5V输出,可到达插槽时却只有1.2V,和芯片上的那个脚的电压一致,很奇怪怀疑芯片坏而把电压拉低,于是找了个同型号的换了,但还是依旧。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就没有修了,想在这里请教一下子,希望大家一起来讨论下!

网友:
不明白!!!!!!!!有2.5V输出 你量第几个脚??

网友:
查那ic的引脚定义 那因该是内存转上拉供电的  可能是外围

网友:
1.2V是第七脚吗?要是第一脚就正常,查一下U等其它供电

网友:
主供电出现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