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主板升级不了,求救

楼主(2009-09-24):
一台旧电脑,主板是精英的,芯片组是SiS630,CPU是PⅡ533,一直使用正常。现把CPU换为PⅢ1G的,开机即黑屏!无任何动作!CPU已试过是好的。因为是开机黑屏,连BIOS也进不了。不知要调主板的什么地方才能正常?特向各位大侠、前辈求救。
cpu
芯片
黑屏

网友:
支持P3的CPU吗?再说奔三有两种,一种图拉丁一种铜矿,你的应该是铜矿的

网友:
不支持啊!!简单的测试方法。通电后CPU没有工作,没有一点温度的。。

网友:
楼上说的都对,我的CPU是铜矿的,也确实没有温度。但我在网上看的的文章说可以用1G的CPU,只是没有具体说明,所以才向大侠们求救。

网友:
不支持你的CPU,买一个转接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