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D【三帝】不开机,无待机痛苦维修

楼主(2009-09-24):
基地首发,表示对饼哥的感谢

外观打值都没有问题。于是上电。看测试卡上3.3VSB灯不亮,于是测A14 发现电压才0.4V左右

拔掉电源跑线,在板上找待机电压产生元器件发现两个2222,于是一只笔接A14。另一支笔去划2222的引脚,发现相通,判定就是此管产生3.3VSB 另一个3.3V就
是产生1.5VSB电压的。
2222电路和1117差不多,两者只是输入输出脚位不一样。2222电路如下:

插上电源拆测2222输入脚5VSB正常

再测输出脚0.43

测2脚调整桥有4V多。也不知道正不正常

于是直接干掉2222与分压电阻,直接改一个1117上去【饼哥教的】

于是上 看见测卡上3.3VSB灯亮

大喜  马上点开关 郁闷还是不亮 ,于是又测1.5VSB 郁闷了 才1V左右  不正常 于是在几十块料板上找啊找 终于给我在一块精英的板上找到了一个2222.马上拆
下来换掉产生1.5V SB的那个管后上电测电压 变成1.46V左右 觉得电压也差不多【激动之际忘记了拍图,唉..一大败笔】,于是心跳加速,上电点PWSW,狂晕还
是没反应,于是怀疑IO【83627】有问题 测IO工作条件,首先测72PIN发现为5V正常

测68PIN点PWSW有正常跳变
测67PIN 3.3V 也为正常

再测73PIN 发现为OV

于上挑开73PIN 针测焊盘 发现还是0V  由此断定SB待机工作条件还没有完成
焊好后 查SB工作条首先测CMOS跳帽处电压 发现才0.5V左右 明显不正常

拆掉跳帽测1PIN还是只有0.5V左右,断定CMOS电路有问题
首先测电压电压为3V左右,正常
于是跑线 电池正极   3.3VSB 直接  肖特二极管的两脚  输入正常

再测二极管输出也正常

再跑线二极管输出接一102电阻 电阻进的一端为3.3V  出的一端为0.5V左右 怀疑102坏 更换后再测电压 3.3V出来了
再测跳帽处电压 也有了3.3V 狂喜
CMOS电路图如下:

上电 点开关 触发 跑码 亮机  此板修复

以上图片都是自己用手机拍的 所以不是很清晰

网友:
楼主的维修过程很祥细。一般我就量一下3VSB。

网友:
我看到那支涂焊膏用的毛笔。哈哈 像是胜利 的旗帜在飘扬~~~
很不错的帖子,逆向维修,思路很清晰。

网友A:
奉承的话我就不说了 呵呵~~
你那个1117是-3.3的吧。要不你改的线路就更漂亮了
1117最长的那条腿是电容脚吗?蓝色的PCB像是蓝色的天空,板子修好了放风筝了

网友B:
楼主的 2222 是不是 PN2222A ,这个是个普通的NPN三极管,40V 800mA,看你的图片是TO-92封装的,可用8050等直接代换,免得用1117还要改线路。

记得我以前用在K7S5A的板子上是用 C1815 直接带换的(要注意EBC引脚交叉一下)。那个PN2222A电路的分析:

“这是个普通的降压电路,三极管的输出电压(E极)由R284、R283分压决定即 Qe=U(C408)-0.6v。完全可用常用NPN小功率三极管代换。找了一个2sc1815焊上,通电。。。。没自动启动!-)测PWBT电压(FP1-6脚)=3.3V,测三极管E极电压Qe=3.4v和计算的R284、R283分压值相同。”

测2脚调整桥有4V多。也不知道正不正常
--------------------------------------------
U1/R1=(5V-U1)/R2
U1=[(5-U1)*100]/470=0.877V
U2=5-U1=4.12V

“2脚”是基极B,因此,4V多是正常的。

附件:

网友:
电池应该是前几个步骤就量的吧

网友C:
奉承的话我就不说了 呵呵~~
你那个1117是-3.3的吧。要不你改的线路就更漂亮了
1117最长的那条腿是电容脚吗?蓝色的PCB像是蓝色的天空,板子修好了放风筝了
引用 网友A:

那个1117是直接产生3.3V的 不需要分压调整电路.最长的那条腿接的是电池的接地端

网友:
楼主的 2222 是不是 PN2222A ,这个是个普通的NPN三极管,40V 800mA,看你的图片是TO-92封装的,可用8050等直接代换,免得用1117还要改线路。

记得我以前用在K7S5A的板子上是用 C1815 直接带换的(要注意EBC引脚交 ...
引用 网友B:

也没看具体型号,查资料也没查到,因为懒,所以直接改了一个1117上去 。呵呵!谢谢提供资料

网友D:
楼主A14脚是3.3VSB电压吗,

网友(2010-04-01):
新手领教了,不错的思路,虽然有部分东西还是太深了,现在还没有理解。等我学完再请教。

网友(2015-08-17):
引用 网友D:
楼主A14脚是3.3VSB电压吗,

PCI A14脚就是南桥待机电压3.3VSB测试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奉承的话我就不说了 呵呵~~
你那个1117是-3.3的吧。要不你改的线路就更漂亮了
1117最长的那条腿是电 ...

不是电容脚,就是1117 负极接地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 2222 是不是 PN2222A ,这个是个普通的NPN三极管,40V 800mA,看你的图片是TO-92封装的,可用8050等 ...

分析很对,这里 PN2222A NPN类型三极管 CE级之间导通压降值由B级工作电压大小来决定,即B级工作电压低于E级输出3.4左右时候,这个NPN三极管就处于低电平截止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1117是直接产生3.3V的 不需要分压调整电路.最长的那条腿接的是电池的接地端

那就是固定输出类型1117,其这里你说的2222工作原理应该与NPN类型三极管相似,其ADJ引脚相当于NPN类型三极管B级,输入和输出引脚等同于CE级。

网友:
这么老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 2222 是不是 PN2222A ,这个是个普通的NPN三极管,40V 800mA,看你的图片是TO-92封装的,可用8050等 ...

40V 800mA在这里应该指的是这个NPN三极管正常饱和导通或截止工作时候CE之间承受的最大正反向电压和电流值。

网友:
改电路学习了。谢谢分享

neco -6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测电压,跑线路。

网友:
有图有真相,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E:
飞线咋能那样飞呢   糊弄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飞线咋能那样飞呢   糊弄人呢

这里飞线应该连接2222背面引脚位置,其这里原来2222可能是插件样式元器件。

网友:
都是高手啊,多多学习

网友F:
遇到过一次电池帽没电压的,不过不是不触发,死活就是修不出来,真是纠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遇到过一次电池帽没电压的,不过不是不触发,死活就是修不出来,真是纠结啊

电池帽电压一般是3VSB产生,找下这个电压产生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F:
遇到过一次电池帽没电压的,不过不是不触发,死活就是修不出来,真是纠结啊

电池帽电压一般是3VSB提供,测量下这个电压工作值大小。

网友:
思路清晰,谢谢分享

网友:
太难了啊啊   啊

网友:
技术不错,加个好友

网友:
多谢分享,很清淅,有思路

网友:
学学技术能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