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NF4板故障

楼主(2009-09-24):
本人昨天收了十几块富士康给丽台代产的NF4板故障多为插显卡显示C1和CPU无电压,插显卡为C1的全部加焊北桥后故障排除了。。现在就是CPU无电压没复位的查不出原思,内存电压北桥各个电压都正常就是没有CPU电压,换过板的电源IC也一样故障,有两块北桥电压为1。25V为偏低但有关的两个管和八脚IC都换了还是一样。。。现求解决思路谢谢,。

网友:
NF4的板子不说了,修了好多七彩虹的板子.好多用了不久都出问题了

网友:
各拉请说个思路。。。。好吗?谢谢。。。。我现在就差桥没换。。。有点怕是桥拉低CPU电压的

网友:
看下针座是不是BGA的,针座虚焊也会导致CPU电压没有或偏低,测下CPU座的VID0、1、2、3、4。

网友:
我们现在修了一批  昂达的主板  都是  NVIDIA芯片的没核心 ,或电压偏低 ,  换桥  90%  都OK

网友:
看来明天要换桥再测试了

网友:
看内存供电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也影响cpu供电

网友:
一般插显卡跑c1是空焊了,我们卖了好多的富士康的NF4的板子,不过换桥后都正常了,

网友:
虚焊的桥一般加焊都用不久的 建议重新做桥 供电问题其实不是很复杂 可以找个相同的好板 然后看那个电压不对 就找他的上一级 一步步排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