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容易脱焊之NF-6150-N-A2好坏预判!~

楼主(2009-09-24):
这几天HP的机器修得比较多,V3000集显的NF-6150-N-A2芯片价格比较,手中有些以前换下来的板料,有些是人家给我的,很久了也不知上面的桥是好是不,装上去万一是坏的再拆掉麻烦,也容易出现新的故障,为了方便,实测了NF-6150-N-A2这个芯片离线跟在线的阻值,以供大家参考。

这是在线测得数据,此板是刚做好的。

明天还有几台DV2000的要做显卡到时也测一发上来。
如果看不清楚的话下载此贴RAR附件包。

网友:
等待楼主的报告~~

网友:
看来我这边的情况和楼主一样哟!这段时间V3000,DV2000,DV2500,V3500,DV6000真是接连不断,返修的正常维修的.不过我认为6150的北桥只要不是吹爆还是不容易坏的,可以把拆下的几个桥互换一下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真细心啊。我也有过这样的想法,可没时间做。前段时间有个朋友把现在常见的芯片的各脚阻值都测出来了。真是强悍啊!

网友:
多谢楼主呢!我这里也有一些不知道好坏  有的做上去了搞不出来,郁闷的是有些既然测过做上去花屏!

网友:
多謝樓主的研究
這樣在更換前就可以先做量測了

网友:
楼主很细心,请问有没有试过,6100和6150互换用过呢,有知道的主说下好吗

网友:
我想进些 V3000  V2000 的主板 不知那位肯供货 价格如何去 联系 本人:QQ 609270422

网友:
这个芯片遇到确实坏的 很少,大多是做上去过几天就回来了 ! 哈哈  那样的就做个记号不要在用了,阻抗能大致判断芯片是否短路或阻值过低过高 不能很确定芯片的好坏! 而且即使好的芯片做上去的时候如果受潮了也会有风险! 呵呵,不过 楼主真得费心了 ,值得学习!

网友:
不知道基地有没有6150的芯片 09版的有的话 发个专贴

网友:
我今天遇到返修的DV2000和DV3000各一台,一台三个月前修的,一台是一个月前修的,看来又得白忙活了!

网友:
不同的表,测量出来的数值有差异,不知楼主能否把表的型号给注明一下!

网友:
优利特,UT60A的笔测试,表笔电阻大约0。04的样子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不过这个芯片很少坏的  大多是脱焊了

网友:
说实在的这个阻值好像没有什么多大的用处的!

网友:
楼主这种精神,我们要好好的学习。哈哈……

网友:
人家的确是个好人啊,有些人特保守

网友:
哈哈哈我修过V3000的我感觉显卡那好处问题

网友:
这个对6150没多大的用处吧

网友(2009-10-27):
请问下拆下的芯片是不是没有阻值了,今天我也遇到了一款V3000的,开机自动加电,由于没有电流表所以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今晚要加班看看跟楼主的数据是否一样,感谢楼主

网友:
楼主真的是做过多次实验,不返修啊
我搞了好几台从做了,也加了同片了,风扇改长转了还是返回来了

网友:
是不是要买新的芯片才好一点呢?

网友:
LZ很有用的资料,要好好向楼主学习,省了大家多少功夫,十分感谢

网友:
楼主这种精神值得全国人民学习

网友:
真是强悍啊!

网友:
惠普和戴尔的显卡都很容易出问题
  就是测芯片上电容是否短路

网友:
V300的返修率高,建议客户用3/4小时关机好些。

网友:
谢谢,刚好有一台要做哦!~昨天接的一台V3000,开机报警,换了内存没有用,内存供电是正常的!怀疑显卡,正着手干它了!

网友:
这个没多大意义,芯片PN结用久了有损耗的,新的,旧的,阻值都不一样,

网友:
我也遇到好多的V3000...DV2000..像这种的基本上不用判断也知道是显卡虚了。。。。

网友(2009-12-03):
我修过V3000的我感觉显卡那好处问题

网友:
这款6150芯片坏的比较少,电阻我觉得有时候不能判断芯片是否就是好的。我就做过阻值都是一样的芯片就是不行,换了一个新的芯片就没有问题!

网友:
谢谢分享了 楼主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谢谢楼主的资源,呵呵 学习中

网友:
老大可以研究下。怎么解决这问题,发现很多做好后,用不到一
二个月就又出问题

网友:
我自从换了全新的09版的6150后,就没发现有返回来的.

网友:
楼主费心了,不过没啥用处哦

网友(2010-01-17):
这个资料很好,在板测和离板测结果一样吗?这样就能防止奸商做手脚,以次充好

网友:
楼主这个不错吖~~可以量得出6150正不正常~`免得把已经坏了做了上去又要重搞~~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