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75232是作什么用的

楼主(2009-09-24):
GD75232,我的MS-7037主板上,COM1、COM2接口处各有一片。我的电脑的打印端口(LPT1)、通讯端口(COM1、COM2)和软驱带黄色的“!”,不能正常使用跟它有关吗?肉眼看不出主板上现有的GD75232是否损坏。
另外,打印端口(LPT1)是南桥控制I/O,再由I/O控制,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芯片控制它吗?
打印端口(LPT1)、通讯端口(COM1、COM2)和软驱带黄色的“!”的原因不清楚,在“设备管理器”里,LPT1和COM1、2有资源冲突,软驱无冲突。
“端口”和软驱带黄色“!”绝对与操作系统无关,因为我都用win2000 pro、win XP pro、win vista安装过,(系统盘在其他机子上安装都正常)结果都一样。
BIOS也没问题,我分别刷过初始版(1.0)、1.1、1.2、1.3,官方最新是1.3版,结果黄色的“!”依旧存在。
BIOS设置,我试过放电清除、读BIOS默认、把BIOS里IO设置的全部端口设为Disabled,启机后都要发现全部端口,且全部带黄色“!”。
照论坛一朋友说,换I/O芯片(W83627THF)能解决问题,但我换了一片新的,问题照样存在。
我没条件,也没有能力换南桥,就没试了。
我现在想知道,GD75232是作什么的,它要是控制COM端口的,我就换了试试。还有LPT1端口若有除南桥、I/O外的控制芯片,我也想换件试试。
诚请朋友们指导,先谢了!!!

网友:
GD75232就是COM芯片。

网友:
找到75232的PDF,再跑跑线路,你就明白它是做什么的了---这也是维修的办法之一。

网友:
它的数据线 都是 通过 75232来转到I/O的

网友:
75232是COM口控制芯片,另外你看下BIOS里是不是有IRQ冲突。

网友:
搞定。是COM1处的GD75232芯片下面11、12、13脚烧焦了,但芯片是好的。不清楚怎么会烧成这样。

网友:
就是串口(com)芯片。连串口设备用的。

网友:
串口芯片,没什么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主板也是有一个pd75232坏了。是不开机。是不是他的事。

网友:
串口通讯芯片~~~~

网友:
75232是COM口芯片,也就是串口芯片。

网友:
75232是COM口芯片

网友: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不过那次是75232烧的太明显了 客户一来就要求换那个,我也点了下,确实点不亮。后来找个换上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