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d630触发到1。05掉电

楼主(2009-09-24):
delld630触发到1。05掉电,各电压正常。掉电后又可以触发,说明没有短路保护。拿掉内存还是一样的电流。说明北桥故障。明天直接换北桥。有修过类似故障的朋友说说。大家相互交流下!

网友:
是独显的吧  考虑一下显卡吧  显卡也会掉电

网友:
拿掉内存还是一样电流值,证明楼上的有可能

网友:
换了个新的显卡做上去还是跑一样的电流。郁闷了。总感觉是北桥,内存,显卡这些地方的信号不持续。都没思路了。请教高手

网友:
应该是CPU 北桥,内存,显卡这些地方的供电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