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亮一台“史上问题很多很强大”的T41

楼主(2009-09-25):
故障:不开机,有待机电流,有时能加电到0。13安。
拆机目测得出的信息:这是二修机器,前面修得很全面是芯片的都焊过,有打过北桥的痕迹!仔细看,在Q71一带有白色的污,不是很明显,有点像进水!
维修过程:把别人动过的地方全清理干净,还好只是回焊,焊得还不算烂!静态测电感阻值都正常通电测量有3M 5M,1R2M  VCC1R8M,1R5M,但是1R8M电压不对,达到1。94V,显然不正常!加电,测电压发现1R8M,1R5M消失!VCCVIDEOCORE,VCC1R25B ,VCCCPUIO,VCCCPUCORE没有出来,其它电压正常!电流0。13A。
这种故障是第一次遇到觉得非常吃惊,一下子还不懂从哪里下手,看了一下图纸发现跟B-ON开启电压相关,B-ON的控制是由PMH发出的,查了一下相关条件也没有异常,什么会不发出B-ON?一下子没了思路!

休息一会,忽然脑里有一个疑问,1R8M为什么偏高且会消失?要么VCC1。8V短路,要么是VCCVIDEOCORE出问题,导致整个保护!测了一下VCC1。8V的阻值正常,应该是产生VCCVIDEOCORE时出问题而保护的,难道是显卡坏了?我不敢想,直接给VCCVIDEOCORE加个1V的电压,发现电流是小的,才放心!我最喜欢怀疑滤波电容了,因为这个机器这些电容也容易出问题,,换也懒得换了,加热试试看,涂上焊膏,用风枪加热,热到电感电容都可以动!! 板凉了上电,1R8M正常了,电压不偏高了,加电各个电压都正常出来了,又保护了,别急没上CPU会保护的,呵呵,上U开机跑码!
试了几下都正常,感觉应该是这些电容或电感出问题引起的保护了,所以把那些滤波的大电容给换了,MOS管也换了,再试也正常,准备装机!
放到那个D壳里,再试的时候,晕了,连待机都没有了!量了一下VCC3SW都没有出来!取出裸板再测也是没有VCC3SW,TB的待机电压都正常!想都不想,直接换了个TB,还是不行!又把它换回来,,这下蒙了!VCC3SW没有短路什么会不出来呢?会不会是外接的那个电容有问题?顺手就把它拆掉了,VCC3SW出来了,待机正常,加电跑码正常!换了一个一样的电容,VCC3SW又不出来了,拆掉它又正常了,干脆不要这个电容,上电再试,代码跑到45 就停了,累啊,又不过显卡了,试了几下还是一样!真想放弃!认命吧,坚持到底,,打显卡!
打好显卡再上电的时候,真想哭,VCC3SW又不出来了!
难道是TB复位不正常?拆掉RST的电容,VCC3SW出来了,但系统没待机,用表笔给一个脉冲TB复位脚,待机正常了,加电跑码正常!软关机正常,再加电也正常,但是拔掉电源再开就没有待机,但VCC3SW是出来的,,只要给复位脚触发就正常!换了一个一样的电容,VCC3SW又不出来了,拆了又出来!再焊上去又有出来了,而且待机也正常了,加电试了好几回,屡试都爽,装机了,不管了,有问题再说了,高手说一下是什么问题!
这个机子有可能是进过水的,但没有腐蚀,有白污的地方都处理了,问题可谓是“史上最多最强大了”!现在只是弄得亮,治标不治本!

网友:
能修亮就很不赖了,许多这样的板子 修到这个程度就会不好用,不管怎么修,到最后总是有不适这个就是那个的问题,很叫人头疼,尤其是进过水又被人修烂的

网友:
学到了不错的思路。我是刚学的不久的,就是因为思路问题耽误了不少时间。

网友:
我曾经遇到一块进水的板,短路,就查不出地方,加点烧,结果PCB有一块发烫,烟从穿孔冒出来,直接判死刑

网友:
现在机子测试了好几天都很正常~!应该是没问题了~!

网友:
维修高手  呵呵  学习了

网友:
史上问题很多很强大,这个有点夸张了吧

网友:
能修出来你也太厉害了  还是不明白VCC3SW时有时无  是为什么   没有的时候能开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