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20 掉电

楼主(2009-09-25):
一台Y520无显不加电,拆机后,通电网卡BCM4401烫手,测量短路,先拆下不管再通电试机,检测卡跑码过38--09---14后断电,不用拔电再按开关还是同样跑到14后断电,怀疑DBM故障,换新桥故障依旧。怀疑BIOS是不是检测不到网卡后断电,故安装新网卡芯片但是故障依旧。这时候观察电流到0.51A掉电,判断不过北桥,故换北桥,换后故障依旧,有点茫然。(检测过程中1.不加内存跑E1不掉电。2、不插CPU不掉电。CPU和内存都是好使的,CPU供电、内存供电、待机电压都正常)请各位高手帮助,先谢谢了!

网友:
看看所有的电压出完了没有。

网友:
期待知道正确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