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不保存COMS

楼主(2009-09-25):
华硕的P4P800-SE865PE主板开机正常也能进系统只要一拔掉电源线断电就不能保存COMS,换了电子和与电子座相连的一个三脚小管也不行。。请各位大哥指教下思路,难道要换南桥吗?

网友:
跳线针上有电压吗?没有的话先把电池座子换下~~~

网友:
我前面碰到有COMS电池接触不好的。你也查查看

网友:
跳线设置对了?电池已换了?更换了.CMOS电路中的三极管,二级管及电容....

网友:
1先排除COMS跳错线!
2光靠换没有实际的测量结果是不行的,先查跳线真有无3.3V电压!没有就从电池到跳线的正跳线路测量下,看是过来那个电阻就没电压了直接更换!给你给ASUS的CMOS电路图

网友:
你换的管很特殊的,是两个2极管!

网友:
不能只换配件,要懂原理,跑线路。

网友:
看看二极管是不是坏了。

网友:
查RTC3V有没进南桥。

网友:
刚才查了一下。。。从电子座到跳线上有一个小三极管。。在插上电源上时三个脚都是3V左右当拔了以后有一个脚就没电压了。。。会不会就是这里的问题。。。之前这个管我己换过了但会不会也是坏的呢。。。跳线上是有3V电压的

网友:
你换个电子座试下吧

网友:
座换了也是一样,跟跳线到南桥有3V进南桥而且进南桥的一路线路的元件我都换了故障依旧

网友:
今天我也遇到了跟你同样的主板同样的问题,不过我的主板是因为跳线出来后的一个电阻丢掉了,所以才没保存的,我不知道他是多少欧姆的,我的主板是电池有3点多伏的电压到跳线.还经过了俩个电阻和一个电容后进南桥的》我问下如果我找到了那个电阻换上去还是没用,有没有可能是南桥问题啊,,,,最最关键的是我的主板时间它是可以保存的,就是设置不能保存,,,大虾们,帮忙解决下?

网友:
就是跳线 或电池座!

网友:
coms  跳线跳好了吗?  好有3极管和2极管坏了吗?

网友:
如果各种方法都试过还是不行的话那就只能考虑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板的电子座和到南桥的所有元件都换了故障依旧,跳线有3。多V直到南桥都有2。90V进南桥,现在的故障是设好COMS后可以保存但只要再重启后就又复位了。。现在就差没有换南桥了13楼的板少了一个电阻的话我想应该是没有电压进南桥,只要补好有3V电压进到南桥就能保存COMS的了

网友:
学习 学习 曾遇到一台笔记本也是这样

网友:
贴片电容漏电吧~!

网友:
跳线针上有电压吗?没有的话先把电池座子换下~~~,不行的话换个电池实施

网友:
的电子座和到南桥的所有元件都换了故障依旧,跳线有3。多V直到南桥都有2。90V进南桥,现在的故障是设好COMS后可以保存但只要再重启后就又复位了。。现在就差没有换南桥了13楼的板少了一个电阻的话我想应该是没有电压进南桥,只要补好有3V电压进到南桥就能保存COMS的了

网友:
换个电子实施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板也是这样的,我把BIOS撬出来再按回去就好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
这种问题我遇到好多,都没搞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