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家悦D3500A故障

楼主(2009-09-25):
MS7283板子,集成显卡,开机1长2短,过几秒后2短,用键盘还可以热启,热启后还是一样的报警声,本想刷个BIOS,可是找不到合适的,请问高手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哦。

网友:
一长两短,是显卡故障,北桥虚焊的可能性不较大。

网友:
上个独显试试,还报警就NB问题的可能性大

网友:
看下板子什么型号 论坛里应该会有

网友:
上了个独显,老PCI的,结果一样!

网友:
查显卡的供电时钟复位满足没,测下AD线对地阻值

网友:
刷BIOS好了,换了几个BIOS文件才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