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检不过

楼主(2009-09-25):
一块杂牌主板  检不过内存 供电都正常 频率也正常 只是 92脚 是0.4v 左右  跑线后发现直接连接到时钟芯片上了
更换时钟仍然 0.4  没思路了

网友:
鸡鸡坏了,就是桥桥

网友:
桥桥和内存相连,桥桥和时钟相连,所以桥桥坏,就把存存和时钟连在一起了,猪八戒

网友:
看看内存供电部分

网友:
换一下接口芯片。

网友:
可能桥出了问题,检查是不是空焊了

网友:
91、92的电压和对地阻值都测一测。SMBD和SMBC这两个信号与南桥、内存、时钟芯片相通,南桥附近应有上拉电阻。先断开到时钟芯片的那一路,若还不正常,再测上拉电阻,再者就是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