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装了一个系统搞了我5小时

楼主(2009-09-25):
主板盈通AN4-4X.原来系统没的什么问题,人家说系统用时间长了慢,非要全盘格了从装. .不就是做个系统嘛,那就全格了.我用的是GHOST盘.但装到注册组件时就死机.换了几张盘都那样.    然后又换过内存,硬盘,电源,显卡都不行 ,最后拿出绝招 把他那硬盘放在我的电脑做了个系统,然后又装在他的电脑上,开始南屏一下自己重启然后进入了启动菜单选最后一次正确的配置,OK了 ,进去后主板驱动没找到,从网上下了一个NF4的芯片,装上OK,备份.搞定都12点了.

网友:
GHOST两次还不行的话,建议用正常安装,然后再下载驱动,软件安装就可以了

有的机子不一定GHOST可以过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人家那电脑一直都在我这修,我一直都用GHOST,昨天晚上见鬼了。

网友:
不要在一颗树上吊死

网友:
是不是那主板做得太经典了?以致于,多数GHOST都不能适用

网友:
Ghost不过去就用安装版呗。

网友:
GHOST系统安装不是所有主板都支持的,还有,有的主板也只支持部份的GHOST 安装。GHOST系统封装时的主板与楼主机子主板芯片一样,GHOST时不会有问题。如果芯片不一样,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兼容的问题。

网友:
GHOST封装系统不是万能的,它也是用软件封装的,既然是软件就会有兼容性,我碰到过一次,用电脑公司特别版9.2装个别机子时,到注册组件到后面的dllcache释放时就死机的,改用电脑公司特别版的7.8可以成功克完。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见多次了  用GHOST盘 不行  就用安装版的  再不行就挂盘拷

网友:
一开始选择不安装所有驱动都可以

网友:
可以换盘 多试试

网友:
我敢说,楼主的这台电脑肯定有隐患~

网友:
只会用GHOST的就别来显摆了

网友:
GHOST版比较快捷,一般都是不能GHOST才用时间长安装版,楼主想着快捷才没用安装版.

网友:
HP有些有机不能ghost,HP垃圾~~~

网友:
有些人只会GHOST,也敢说是搞电脑的,还说人家的东西垃圾,把我们的名声都败坏了

网友:
这个又不是很烦恼的事情,注意细节就好了。胆大心细的好了。

网友:
只会用GHOST的就别来显摆了
引用 网友B:

你很牛逼呀!我只是手里没备手动安装盘而已。

网友:
我一般ghost不行就进winpe安装(解决一大部分问题),winpe 再不行就用传统光盘进行安装(基本搞定),一般不能硬盘对拷基本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