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H67求助

楼主(2009-09-25):
飞利浦107H67求助一部一开机就保护,不停的闪来闪去,但不插信号线就能正常显示无信号输入,请各位高手支招

网友:
先查电源部分,再查行部分

网友:
信号线 又 问题 !!或者 主机 又 问题 |

网友:
可能高压包供电电路有问题,随不同行频电压跟踪供电异常,或S校正异常

网友:
ROM程序有问题

网友:
重写或清空24C0X,记住先备份。

网友:
检查信号输入的两个 H V的 玻璃封装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