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F3600进系统黑屏

楼主(2009-09-25):
清华同方F3600进系统黑屏是什么原因?是不是有什么通病?

网友:
先装个系统排除是不是系统问题。

网友:
不是系统问题,已经排除了

网友:
显卡跟北桥是集成的,82852,断线怎么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了个1.5的CPU,用了四五个小时就又黑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