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一时开起一时开不起

楼主(2009-09-25):
芯片型号是 GS6105D     不知道是怎么回是,没有查到可疑地方。现在没思路拉。挖也看拉PDF资料。但还是无果。就到论坛上来请教老师,帮小弟一下 。 这芯片工作条件要那些,帮托  帮托   帮托   帮托   帮托   帮托   帮托   帮托  !

网友:
说详细点吗?一会开得起一会开不起,是要接上主板还是空载?
辅助电源电压正常不?

网友:
空载  开起机时,各电压正常,开不起时,芯片供电有有脉冲输出, 当禄线短接时脉冲没有变化 ,

网友:
待机电压的那电容换了,,试哈

网友:
小弟也曾遇到类似的问题,后拆开外壳,观察电路板发现有两颗电容上面凸起来,后还发现另两个电容下面凸起来的,更换后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