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气的V3000开机显卡温度到90求解决办法

楼主(2009-09-25):
我手里有个淘气的V3000开机显卡温度到90度用一会就提示显卡温度太高,要求检查散热系统,请高手们指点下有呵高招,

网友:
可能是显卡与散热片接解不好。

网友:
我把显卡跟散热片之间加了个导热片  ,应该导热没问题的啊

网友:
加厚一点的铜片吧!到老的笔记本电源中有些是铜片散热的.
看看我加的这个

网友:
我也是用楼上的这种方法,效果比以前要好多了。

网友:
CPU座或北桥虚焊

网友:
那铜片哪里有卖呀?

网友:
这款机是这样的,它的显卡制造商造的显卡是有问题的。    它的显卡很容易坏的。

网友:
恩,V3000就好这口。。最好垫铜片。。

网友:
没有铜片你可以在别的破本上的拆个硅胶垫

网友:
如果现在还没出现什么点不亮的问题    那就最好把风扇改成长转好   把红线拉到USB  5V上    黄线不接  黑线还是插在上面   这样温度不会太高 不过风扇坏的快点  呵呵    机器用的时间长点

网友:
你有没有清洁风扇呀!里面好多灰尘的!

网友:
风扇清理了,后来我把散热片和芯片之间加了个硅胶垫把风散直接接USB ,然后在风扇供电传了个22偶的电阻把电压降到3V左右这样也听不到噪音,感觉效果还可以用鲁大师测的温度到60多了
就是不知道坚持多久啊

网友:
电阻串怎么降不懂!还是感觉加硅胶垫比较好!

网友:
我一直在寻找铜片,实在不知道上哪拆了,现在的坏笔记本电源内散热片都是铝的了,效果没铜的好。

网友:
一般老的笔记本上有的,我昨天在IBM T42的风扇上在不损坏风扇的情况下剪了一小块,效果还算不错

网友:
我的方法是把那个硅胶垫折一下变成两层的。然后 把散热片上紧。把风扇改成长转。这样开机温度就只有70度左右了。有明显改善

网友:
风扇改成常转的

网友:
今天一个不小心把G6150显卡掉地下咯。   还是抱着试试的心态植上。没用。呜呜。

查查那价格。靠。一百七,吓我。这一下就掉了一百七。可真够贵的。

网友:
这样我也试过,但还是会遇到返修,希望会有彻底解决的办法啊

网友:
个人认为,加铜片是个好方法,我就一直是这样改的,风扇不会那么容易坏的.

网友:
还是感觉加硅胶垫比较好

网友:
楼主啊,我上面说的那台V3000有回来了啊,奇怪啊,芯片我换过度啊,为什么还是老出问题呢,我买的是测试的,会不会还是芯片不行啊,这故障大家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啊,期待高手们给出宝贵的建议

网友:
又是英伟达独显

网友:
淘气的这个V3000机器又回来了,我真拿他没办法了啊,只有在换个09版的芯片试下
在不行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网友:
在看完这帖子以后,我立即动手回复

Chinafix -3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這帖子容易掙分,v3000系列啊

网友:
我垫的是吕片

网友:
不能加太厚了的,要不容易压坏核心的。

网友:
这种用铝的也可以吧,有时找不到,没办法只要用比不用好呀

网友:
还要用好点的散热胶

网友:
不建议用铜片,别一不小心再把核芯给压坏了那就得不偿失了,加散热垫吧,改风扇长转,取一个风扇接口旁的小电阻就可以达到这种长转的目的

网友:
学习了。。。。。。。。。。。。。。。。。。。。。。。。。。

Chinafix -3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我也想了解,谢谢发帖的人

Chinafix -12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这铜片在淘宝有的卖,10块钱的比较好,我们买的就是10块钱一片的。但V3000的部分机器温度还是降不下来。搞死人了。能想到的方法都搞了。我个人感觉是风扇不行,那出风口都没多大的风出来。我自己的机器那风和电风扇的风差不多的。感觉是风扇设计不合理的。

网友:
找不到铜片,弄个五角钱的硬币垫上,呵呵

网友:
弄个马扎看楼主神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