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针上没有电压,无法触发

楼主(2009-09-25):
一块技嘉754主板。,来的时候开机针没的电压,强行开机后测的除了内存电压低后,各大电压正常。先修内存供电,换了一个LM324后正常了,。但还是不能触发,。强行开机能显示,求解决啊 ,,,

网友:
跟到开机针跑,看到了哪里没电压了?有些直接跟IO相连,有些会过门电路或三极管

网友:
跑下线路 看下是不是被拉低

网友:
io或门电路查下

网友:
呵呵 这种最好修啦 开机针应该有接一个上拉电阻  电阻的另一端是接紫5V或通过稳压模块来的。

网友:
跑下14针的线路吧。。。。

网友:
那里断线了会出现你现在那种故障

网友:
这种故障也得因人而异,对于老手当然是小问题再不了,但对于新手还是得花很多时间和心机去研究的.

网友:
靓仔的这种故障本人还是建议先把不能开机修好,再作其它的处理,板都不能点亮又怎能去判断故障呢.

网友:
跑下电路看看、、、
  各部分电压、、、、、

网友:
跑开机电路 经上拉电阻跑到紫线5v或者中间还有经过元器件的   另一种可能就是另一条线路跑到IO或者到门电路  量一下有什么原件损坏  论坛上根本不可能具体说出哪里坏掉了  只能是根据他们自己的理论加经验来告诉你是哪里可能坏掉了  具体还要你自己找故障  祝你好运了

网友:
谢谢大家,故障解决了。5V输出到一个小米粒上,但输出只1.5V,换了就OK了。

网友:
就是查那个待机电路啊 待机5V给针的供电

网友:
谢谢大家,故障解决了。5V输出到一个小米粒上,但输出只1.5V,换了就OK了。
引用 网友A:

是小三极管吧?

网友:
肯定是3VSB电压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