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盘工作站的问题

楼主(2009-09-25):
我最近在弄一个无盘机房。下面的机子能启动,但进入了win98启动画面时,出现了一串字母:
“You can now  safely turn off your computer
If you wanmg to restart your computer,Press CTRL+ALT+DEL
Invaild COMMAND.COM
Enter correct name of Command Interpreter (eg, c:\COMMAND.COM)”
马上又重启。以后不断重启。
请问各位大哥大哥怎样解决,非常感谢!

网友:
客户机的系统有问题。可能是做母盘时没有装好。这是98系统常出的问题,  用XP或2000的系统好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排有十台机子,第一台又能完全进入系统啊,我第二台也按第一台设的,并且网卡型号一样。但还是那问题。

网友:
无盘98?教育系统的吧,N年前做过,现在都忘记了。。。

最大的可能是你现在换的无盘主板等硬件和原来的不同(包括CMOS的设置不同),也可能是服务器上的映像出了问题。

能启动这一步,应该是和网卡/网络(RPL服务器等)部分没关系了。

网友:
你的是什么无盘系统?把客户机的1.44软驱打开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用的原来的“启明星管理器V3.1  RPL 教育版。 锐起的98不能用!

网友:
锐起应该是用PXE引导 你要刷过 BOOT ROM才行的,打开1.44软驱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打开了,还是不行

网友:
没道理哦 我记得启明星RPL这个问题就是1.44软驱引起的,必须把软驱打开!另外检查看IPX协议装了没有,客户端系统是否还装了拨号网络适配器,有的话把它卸掉,看是否存在另外的DHCP服务,有的话停掉。在服务器里设置客户的属性,比如关掉EMS内存等。建议在打开软驱的客户端重新上传系统

网友:
另外 建议把RPL刷成EBX版本的PXE,速度和安装维护都比RPL的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