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10 怪现象

楼主(2009-09-25):
此机器来的时候是不加电,初判断为开关板问题。开关板接口针脚有断脚,接触不好
使劲压后,可以触发,有时可显示,有时不显示。且不显示的时候,大小写锁定键,闪烁。等十来秒后自动关机。
再开一样的现象。
加电无显的时候,量大电感电压都起来了。
各位有遇到过不?
不显示

网友:
更换开关板再尝试

网友:
我刚刚修了一个M510的 故障和你的基本一样的,我更换了开关板接口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