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SIS主板能点亮INTEL主板点不亮故障?

楼主(2009-09-25):
在SIS芯片的主板上可以点亮,测试颗粒完好,换过INTEL的主板就点不亮, 刷了SPD后还是一样,我拿一条可以点亮的一样的内存把SPD调换后,原来能点亮的那条没事,证明刷的SPD没问题, 原来点不亮的还是一样不亮.请问这是哪里出问题了? 两条内存是一模一样的.

网友:
这是兼容性问题,没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
不是兼容性,在SIS主板上读一下它的SPD,可能SPD是坏的,换一个SPD并刷一下

网友:
查SPD各脚到金手指有无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