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8712F-A电压狂闪是咋回事

楼主(2009-09-25):
我今天接一台机器不开机换了8712F-A后自动开机电压不稳定狂闪请问各位前辈是咋回事啊

网友:
前辈们顶一下

网友:
狂闪 io换的对吗  主板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换IO,或加焊一下。

网友:
io换的们问题啊我换两个主板也没短路的他就是瞬间开关机啊

网友:
应该是IO还有问题。。。再换吧。。。还有如果是技加的板你就一定要找技加对应的才行

网友:
我换的都是技嘉的型号都一样的  但是还是不行  没短路的  就是不停的开机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