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的长城250SP4电源,无法修复5SB和PW-ON,高手们给点思路吧。

楼主(2009-09-25):
给朋友维修一长城电源,型号250SP4,因找不到此电路图,用一相近300P4电路图说下故障(附后),故障现象,雷击后打开电源,发现烧保险丝,初级开关管E13007击穿,待机开关管2N60击穿,光偶TL432坏,其他电阻等烧毁见电路图红圈标注。用E13009代换E13007,用6N60代换2N60,用TL632代换TL432,其他电阻等元件原件代换,待机开关变压器初级和次级均量通路,检测TL494的12脚对地电阻为200欧,次级三肖特基管正常,但电源始终无+5VSB和PW-ON电压,电源整流管是好的,带电测6N60电压,S=310V   G=0。65V     D=0V,不知是光偶代换不对还是开关变压器短路或是待机开关管(N-效应管)不对。

网友:
和我的一样,雷打的,2N60的开关管,就是修不出5SB,上电就烧一片。2N60,挺麻烦的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也是用2N60的,SB只有1.8V左右,我按照上图将电路改了也不行,等高手接招.

网友:
查一下D极到地回路的电阻.

网友:
莫名大师都碰到困难,看来是有点难度,==高手来接招吧,个人认为2N60的G极电压不够,导通和截止电压应该在2-11V之间.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长城250s是否二修的?我修过这个电源,论坛上也有这个图,但都是用三极管做辅助电源的,没有见过用场效应管的。从数据上来看,2n60的G极有0.65v,这是一个典型的三极管自激振荡电路的基础电压,不过当然是不起振的电压了。建议楼主连个电灯泡,然后换上一个c3866或者C5027等三极管试一下。还有,S极和D极搞混了吧?

网友:
建议将2n60换3866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会是二修,原机就是2N60,S是源极连接散热铁,接电源的正极。因没电路图也没时间画电路图,对连接G的四个电阻阻值是否变化没查。

网友:
把那两个大滤波电容换掉看看

网友:
*过滤*长假,化了点时间,电源已修好,特别致谢各位大侠热情帮忙,按照大只佬的说法,试把2N60换上C5027,电源就OK了,查各路输出电压正常,只是PW-ON电压为3V,不知是否正常?

网友:
该电源在修理时,待机C5027开关管烧毁,焊下后因无配件放了一些时间,与其他电源开关管混淆了,误以为2N60管,感谢大只佬的点拨。

网友:
PW-ON电压为3V正常,能开机就行了。始终还是怀疑电源是二修的,呵呵。

网友:
呵,看了楼主这段话长见识了,我还没有见过长城的辅助电源是场管的,用八只脚集成的见过。

网友:
本已为修好,不料,上主板不能启动(主板绝对好的),接主板时短接绿地不能启动,不接主板,电源接负载能正常使用,启动时五路电压为+11.9   +5.12  +3.37  -4.85  -11.82V  ,重点检查PS-ON电路(如图), KA7500、LM339周边电路及启动二个三极管A1015  C1815 均正常,重点怀疑KA7500,因无此原件,测试在线电压,各位大侠帮分析下好坏。
KA7500:
脚: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待机 0   4.67   0        3.4    1.58  3.67   0    2.02    0       0      2.02  12.6   4.92  4.92   4.92   0

启动4.67 4.67  3.18   0      1.58  3.67   0     2.19   0      0       2.19   26.7   4.92 4.92   4.92  1.0

感觉KA7500   1、2脚电压偏高?  8、11 启动电压高于待机电压    启动时16脚有电压为1。0V,碰到此类故障的大侠,给点思路吧。

网友:
不接主板带负载能启动,ka7500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你测试5vsb和ps-on接上主板时的电压,如果太低的话,还是先从辅助电源入手吧。

网友:
电源不好修理啊 。

网友:
2脚电压高一般是2脚接地电阻变质引起。

网友:
不接主板带负载能启动,ka7500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你测试5vsb和ps-on接上主板时的电压,如果太低的话,还是先从辅助电源入手吧。
引用 网友A:

经大只佬的指点,本人将检查重点从PS-ON电路转到重点检查待机电路,待机电路工作状态未调整最好,有点功率不足的征兆,待机电路换过几个元件,思路如下:一是C5027管的基极电压为0.65V,处于导通临界点,试着想减小启动电阻,二是换过的推动管C1815的B值不知要求多高?三是插上主板上,SB电压发觉会降低,从5.12V降到4.78V,PS-ON电压从3.6V升到4.0V,不知为什么?

网友:
启动电阻不宜改动,0.65v是正常电压,改了以后三极管有可能一直处于导通状态或者开关频率改变。5vsb接主板后降到4.78v有点低了,重点检查辅助电源整流部分,电容干脆换了。不知道你的电源具体是怎样的电路,如果是没有光耦而有lm7805的,一定要查7805之前的电压,那个才是真正的电压。附上一副电路图,图中的稳压二极管及其连接的二极管、电解电容都要检查。这个图错漏百出,不过大致可以说明情况。论坛图纸区有原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路图我也没有找到,不过与我挂出图大致相近,SB稳压不是7805,是TL431和SCR***电路,个人觉得是待机电路负载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