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系统死机

楼主(2009-09-25):
我这一块主板,显示正常就是装系统到驱动安装的地方死机,CPU供电电容换过了还是不行,不过在CPU供电的地方有烧伤的痕迹,请明白的指点

网友:
更换一下供电管

网友:
其它硬件有没有问题?

网友:
装到那个驱动死机就修那个。

网友:
把烧坏地方的东西全换掉试下。测下烧坏附近地方的东西看正常不?

网友:
换个32.768试试,再检查下时钟电路

网友:
更换CPU供电管无效

网友:
看看网卡芯片有没有问题

网友:
MOS管换了不行把IC也换了试下

网友:
把所有外设在CMOS里面屏蔽,装系统的时候选择所有驱动都不要装。看会不会死机。
不死机的话进系统再一个一个装驱动,装完一个重新启动一次。哪个死机就是哪个的问题。

网友:
学习学习了
我也遇过后来不知怎么好了

网友(2009-12-31):
我有一块 板子 进PE都正常 但装系统就和楼主的一样了 现在还没搞出来 头倒是大了好多呀

网友:
cpu温度多少

网友:
会不会是内存的问题啊

网友:
估计是内存问题。。。换条内存试试

网友:
首先是系统软件,温度,然后更换下电源,检测下硬盘是否有坏道。

网友:
屏蔽,网卡和声卡,试下

网友:
先屏蔽网卡声卡那些,注意下温度。如还不行 我想就是那烧的地方有问题。

网友:
我觉得应该注重查烧的地方

网友:
同意19楼的观点

网友:
是不是快装到驱动那死了 你那是装什么驱动死机 是显卡还是声卡 还是网卡 是不是发热还是坏了 把它去掉或关闭再试试

网友:
你不装驱动试下,不行在进bios把网卡,声卡等禁用在装系统看看,

网友:
到哪个驱动死机就修那一块

网友:
先在bios里面禁用

网友:
在BIOS里面,把设备一个一个关试试,先声卡,再网卡,再USB,如果有独立的卡(除显卡)能拔掉的都拔掉,主机只插键盘,应该能查到原因,先软件再硬件

网友:
要是在不行换个I/O试一下
有时候I/O坏了也会

网友:
换CPU试试,硬盘数据线试试

网友:
恐怕是硬盘有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