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一键还原问题

楼主(2009-09-25):
一机子硬盘装了七喜的一键还原系统损坏进不了,还原后还是不行,,但是又不能装系统,,请问那个知道怎么卸掉一键还原这个软件,,,????

网友:
用其他盘启动后。
fdisk/mbr

DM /M

网友:
重新分区了还是有在里面的,,,

网友:
用光盘启动可以吗

网友:
具体看哪个时候哪个版本了
如果是以前的那种隐藏分区模式,重新分区,在dos下用fdisk /mbr重建mbr
如果是雨过天晴的,先按home进软件卸掉后再进行其他操作

网友:
应该是前那种,,,谢谢指点///////

网友:
fdisk /mbr,,是一种软件吗?

网友:
重写主引导纪录的意思

网友:
我到DOS里怎么打不开这个文件呢,,,应该怎么样会呢???

网友:
用DM重新分区,一般都可以把隐藏分区给干掉哦。

网友:
什么分区软件都试过了,,,但是还是不能去掉啊????/

网友:
说居丢人的话!上次帮别人装7喜的,把硬盘格了,装XP还是很慢!客户来到问怎么装怎么久?就按了下还原的那个建,GHOS就很块克下来了,我很惭愧!

网友:
晕。。。那位高手来指点一下啊

网友:
好多装机盘,都能够处理隐藏分区

网友:
试过好多软件的了,,,就是不行。。。我晕

网友(2009-10-27):
erase擦除硬盘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