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网线接路由的一头亮,还是一闪一闪的,接机子一头不亮,拼不通。

楼主(2009-09-25):
本人有个问题搞不清楚,首先本人是菜鸟。特别是在网络方面。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网线接路由的一头亮,还是一闪一闪的,接机子一头不亮,拼不通。十分不解,不通路由那头应该就不会亮啊?

网友:
接机子一头不亮,是不是网卡上没有灯?

网友:
你可以用侧线仪测过,还有,你打水晶头要按国际标准来打,即:A类打法:绿白、绿、橙白、蓝、蓝白、橙、棕白、棕、(两头都一样,叫直通线)B类打法:橙白、橙、绿白、蓝、蓝白、绿、棕白、棕、

令还有另外一种打法称为交叉线:即一头采用A类打法、另外一头采用B类打法,称为交叉线,适用于同类型设备,因现在的交换机和路由器都是自适应端口,故这种交叉线现在使用的很少了,一般只用于,网卡对网卡

网友:
至于你说的PING不同,首先你要确定你的电脑已经从路由器获取到IP地址了,不然当然PING不通,你也可以用手动添加IP地址来PING路由器,但你要保证你手动设置的IP地址要和路由器在同一网段上,一般家用路由器的IP地址路由器的说明书上有,比如,192,168.1.1             那么你手动设置就要设置为192.168.1.2以上的数字,子网掩码也必须要跟理由器相同,

网友:
网卡一头不亮,用测线仪也不通,是网线问题.多谢各位朋友了!

网友:
如果测试义通过,但是接电脑不行,那可能是网卡坏了。

公交查询

网友:
还有一种情况是网线太长了。用测线仪测也通。但是接在电脑上没有信号。那次我记得是是一百二十多米。大家一般给人家装路由器最长的拉多少呀。

网友(点评):
8,90米之内

网友:
国际标准应该是90米吧、还有用户线10米

网友:
10米是上限,超过10米就影响其传输速度!

网友:
换个路由(交换机)口或换个路由(交换机)试试。。。

网友(2010-01-29):
先确定是不是网线问题,网卡没问题的话只要没有禁用,插上网线应该是亮灯的

网友:
首先PING 自己的回环地址 127.0.0.1  如果正常 说明本机网卡基本正常 然后用IPCONFIG/ALL 在XP中命令窗口中查看本机网卡配置地址 如果是自动获取方式并且获得地址  说明网卡正常 PING不通 是有些路由设备有安全设置  不能进行PING 它不会回执响应 如果是手工配置 可以采用PING同网其它机器的方式来测试网络通断

网友(2011-01-04):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教。这个帖子发了有很久了,我记得当时给他换了一个水晶头还是什么的就好了。